显示器怪病

楼主(2007-07-07):
一台EMC彩显.开机图像很暗.等一二分钟..就正常.但亮度一直在上升..升到.高压自动保护.关机..
打开机器..测..管坐.各脚电压正常.....
            测行管电压由.380.慢慢的上升..升到..我万用表一点上去..就跳 到最跳到最右边.      .最小  有..1000V 以上.
         请问这..因查哪里...电源电压..一直正常....
                           管坐..脚位..三色电压都在..60V左右..正常G1..--10V正常吗?   G2...190V左右  正常吗?
灯丝6.3V正常...本人新手 是行电路.还是视放呢....  .请各位.师傅们指点..

网友:
你的万用表有问题吧,行管电压不会到1000V的(脉冲除外)

网友:
你是用什么表,测在哪个地方?测行供电不能测行管的C极处,这儿有脉冲,测不准,要测行包的行电源输入的那支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EMC彩显.开机图像很暗.等一二分钟..就正常.但亮度一直在上升..升到.高压自动保护.关机..
打开机器..测..管坐.各脚电压正常.....
            测行管电压由.380.慢慢的上升..升到..我万用表一点上去..就跳 ...

管座电压正常的,按理说,G2并不高,也就不会出现过亮,你用万用表量G2,看电压是否变化.

还有就是楼主出笑话了.B+电压视分辨率不同在50v-----150v左右.

网友:
看下行管的逆程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没见过行管电压到1000伏的,这么高的电压行管早就击穿了,是不是加速极电压上升到1000伏?要是这样的话换高压包就可以了。

网友: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C极电压那么高..
              是我测错了.地方了.
        直接测那..C极电压去了.
那里是不测正常的..

网友(2007-09-04):
行管中间脚的电压不可以用万用表量吧.这是我师傅告诉我的

网友:
行管C极的电压用万用表测时容易烧表或数字表保护测不出来数据。如果使用示波器不能使用1:1的表笔。C极脉冲电压在100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