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为“BD”的原器件

楼主(2007-07-07):
显示器电源部分有一颗标为“BD”的原器件,样子很象二极管,但没有白色的标记,请问这是什么原器件?

网友:
平时没有注意到,是在电路的哪个地方的?能画个局部的图吗,或者把元件弄个图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电感电感电感电感

网友:
你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它,红笔和黑笔交替一下测,如果两次测它都响的话,那就是电感了。

网友:
一定是电感了,烧了的话会变成电阻

网友:
楼上说的不要那么绝对,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感,这几天修CRT,遇到很多。

网友:
电感,高频电感,其实就是一根导线外面套了高频磁环,用在行电路中。

网友:
这种一看就知道是电感了

网友:
就是电感                 。。。。。。。。。。。。。。。。

网友:
这是实际上是一根导线套上一个高频磁环,起到滤波作用(高频),也可以说是电感但不是很贴切。

网友:
上面说的对就一个高频磁环加一根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