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71G+新面板

楼主(2007-07-07):
新的71G+取消了C5707

我拆开看了一下换成了LR3410 和P623G
不知道这两个可不可以用5707和FU9024来代替?

网友:
没人来看看的啊?

新面板哇。

网友:
木有人修过新电路板的71G+吗?

网友:
哪位先生告诉我啊??OK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
我一般都用通用高压板代替。

网友:
-----------------------------------------------------------------
请教您:BENQ如果高压部分无法修复了,用通用高压板改,电压如何解决?? BENQ17的供电
能直接带通用高压板吗?

网友:
我没说液晶有故障,只是写一下BENQ 71G+的新面板所采用的东东,

问一下这几个东西不可以用5707和9024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