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合并的具体方法!!

楼主(2007-07-07):
都说内存在合并时要改SPD,但没人讲要怎么改,我讲一下!

这里拿一段VDATA的256M/8颗粒/333MHZ举例,下面是SPD的信息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00 80 08 07 0D 0A 01 40 00   04 60 70 00 82 08 00 01
10 0E 04 0C 01 02 20 00 75   70 00 00 48 30 48 2A 40
20 75 75 45 4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0  .................(这里只说00H-2FH,其他不重要)
说明一下;
可能有人不懂这种址表示方法,举例,在上面,00H就是指X轴0,Y轴0的值,为80
1FH就是X轴10 Y轴0F处的值为40

对上面重要的地址数值做一下说明
DDR 类型:其由02H地址显示,现在的值为07,其代表的含义代表DDR SDRAM;08值为DDRII SDRAM。

    内存容量:其由03-06H地址显示,还有13H地址。其代表的含义为单面的8颗芯片的内存条,单颗芯

片容量为256Mbit,这样内存容量为256MB。其中05H代表ROW(行数)其值勤为01,即为单面,06H值为40

即为单内存颗为256Mbit,1FH的地址为内存的总容量,其值为40,即是256MB.

    最大带宽:其由09H地址显示,现在值为60,其代表为6.0ns,6.0ns为时钟周期,其最大工作频率是

166MHz,因为他是DDR SDRAM,所以他符合DDR333规格,即PC2700

两 根256M的相同颗位的内存合并以后,需要改动如下 地方:05H,行数由01改为02就是单面改双面,同

时总容量也要改,由1FH处控制,由40(256M)改为80(512M),回写至SPD,OK!

网友:
谢谢!
顺便问一下,如果要改牌子的话是不是改最后那两行?

网友:
你可以拿WINHEX打开杂牌和品牌内存SPD的信息对比一下,就知道改牌子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2009-08-04):
以前我在这上面看到有人说不用刷SPD      今天我可算没白来?谢谢  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