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技嘉8I845GVM主板问题,DB卡无数显(已修复)

楼主(2007-07-07):
朋友的机子突然无显示,把CPU和内存拆到别人的机子上能用,于是交给我来处理。
我打开机箱,发现是技嘉8I845GVM主板, 拆下主板,我先查看了主板外观,成色比较新,无明显异常,只有少许灰尘。清理灰尘后,上假负载和DB卡,短接PW_ON,能上电,但DB卡数字无显,各电压灯均亮,但BIOS灯及复位灯常亮。测量假负载上的几个电压如下:总线时钟0.4V/0.416V,主时钟0V/0V,PG信号1.75V,复位信号1.76V,PLL供电1.75V停止时钟0.18V,CPU内核电压1.76V,基准信号0V/1.17V,......系统管理中断1.75V。DDR#7脚 2.52V。
另外,IO芯片有点点烫手,其余的芯片不烫。
我刷最新BIOS,无效。想换IO,但手中一时没货。
想在这儿先问问,估计还会有什么地方有问题?也就是说还查哪?谢谢了!

网友:
板子没有复位,加上IO发烫
应当首先考虑更换IO

网友:
打AD线看看,有没有空焊

网友:
AGP供电管测了吗?如果没有1.5V输出,一个字---换!!!
GA的通病,无复位就是AGP管

网友:
较新的板不会空焊吧???
供电查一下吧

网友:
今天测量了一下IO旁的一个MOS管,型号为APM3054N,D极3.3V,G极10.8V,S极0V。
没有楼上大侠说的1.5V。看来是这个管坏了。

没什么好说了,更换这个管子了,用V3012代换的。再加电,OK了。复位有了,马上上CPU和内存,以为大功告成。但只是有复位而已,DB卡的数字仍无显示,说明CPU仍没有工作。晕......

别急,冷静想一下,以前坛子上有大侠说过真假技嘉的事,是不是因为刷了新BIOS后出现了问题呢,不管他,又刷回了原BIOS(搭帮记得做了备份,否则......,提醒各位一定做好原BIOS的备份),再加电,这次有数字显示了,且一路狂飚直到26,显示器亮了!!!哈哈,至此,这才整板OK了。

这是本人第一次修好真正意义上的故障板,心里的高兴劲就别提有多高了,在此,我要隆重地感谢CCTV,感谢CHANNEL TV,感谢楼上的各位大侠,更要感谢让我修好第一板的CHINAFIX

网友:
标准的坏了,GA的通病,更换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主板都无法开机你是怎么刷BIOS啊??

网友:
对于无法开机的,判断各个电压正常后,我喜欢上仿真卡来测试,如果可以进系统,我就直接在系统里面刷,总感觉焊来焊去的麻烦,搞不好,还可能短路,

网友:
呵呵,技嘉的那个管怎么那么爱坏阿

网友:
顶,宝贵的一课,

网友:
回复 网友A:

GA的板故障,最先就查AGP供电,这是它的通病,就是买来的新板,它的AGP供电场管也是最烫手的。

网友:
GA的通病啊,好多都是板能够正常使用,但是AGP这个供电管就是烫啊,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缺陷啊?

网友:
原来技嘉的通病就AGP供电管啊,学习了

网友:
不管是不是通病.,供电,时钟,复位.这样查下去.
有经验的总会发现这个明显的毛病吧.

网友:
还有盈通的板,上电无复位,直接杀AGP供电管,杀错一个我包赔,哈哈.

网友:
GA的板故障,最先就查AGP供电,这是它的通病
我都碰到10多块这样的板子了

网友:
AGP供电管坏很多,我也碰到过几张,  有一次我换上AGP供电管坏,接上电源就烧坏,量了北桥旁边的电容多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