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北桥的直径是多少,如果我定制风嘴要做多大的!

楼主(2007-07-07):
刚才联系了一下厂家的人,他们说焊台的风嘴可以定制,只要给尺寸!大家帮帮吗

网友:
好象桥芯片也没有个固定的尺寸吧,不过的厂家不同的型号,尺寸可能多少都有点差别的。要不,你就查个最大的尺寸为宜吧。

网友:
热风返修台一般都不止一个风嘴,一般是一整套的,例如美国OK的,它们的风嘴在操作时是接触到板子完全罩住芯片的,只留两个出风小孔,号称半封闭式温度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