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数据恢复后很多是不能用的

楼主(2007-07-08):
如题,我用Recover和FinalData恢复后的数据,很多都是不能用的。比如DOC文档,恢复后打开是乱码,电影WMV和RM,RMVB格式,都是不能正常播放的,好象只有图片恢复出来是OK的,请问如何才能100%恢复可用数据呢?

网友:
如果知道文件系统原理的话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当文件完全删除时,文件的FDT中的首字节变为E5H,这个“E5H”就代表该文件已删除,从操作系统的角度来讲,它已经“不存在”,同时表示文件的首簇号(文件存放的起始簇号)中的高十六位数字清空(高十六位的数字在删除前有时不为0,有时为0,当不为0而删除时恢复的文件会打不开,即打开是乱码,对这个问题现在有的软件解决了,它采用的是穷举法!);删除时这个文件对应的FAT部分清0,如果这个文件有碎片(文件在DATA区存放时不是按顺序存放的,其中会跳过一些簇)的话,恢复出来的数据只能打开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小文件(小文件有时只占用一个簇,或者占用多个簇时没有碎片)如Word文件可以恢复正常,而大文件(一般有碎片)恢复后有时只能打开一部分的原因;当删除时DATA的数据其实是没有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数据可以恢复的原因,为什么有时说数据丢失了不能再往里面写入数据呢?因为文件的DATA数据是由FDT和FAT来解释的,当删除时,前面讲了FDT变化了,FAT相应的数据清空了,这时FDT和FAT对DATA的描述为“未使用”,那么对系统来说,对应的DATA区就是“没有”占用的空闲空间,随时都有可能写入新的数据,如果数据丢失了,你再往里面写入数据,而写入的数据恰好写在你丢失的数据这个位置上,那么就不能恢复了。
说明:上面说的是针对FAT32的文件系统,NTFS的文件系统不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上讲的让我明白了很多,谢谢
可我恢复的WORD文档打开也是乱码
这样说像视频这样比较大的文件基本上是不能恢复了???
再问下什么软件可以解决出现乱码的问题>?如果是机密的话就不用说了,呵呵

网友:
前面讲了,乱码有可能是删除时文件起始簇号的高十六清空导致的,软件你试试金山数据安全2006或DataExplore,我比较习惯用DataExplore,尤其做镜像时用它,因为用它做的镜像没有“杂质”,金山数据安全2006我只用过一次,当时是为了比较几个数据恢复软件的恢复能力时用过它的测试版,具体可看看当时我做的一个实验:一个文件删除后用软件恢复的测试过程(http://www.sjhf.net/bbs/dispbbs. ... ;ID=2123&page=4

网友:
谢谢楼上的,看样子遇上强人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