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7-07-09):
来自: 四川达州 来自 四川达州
由于手头没有这显示器的图,不太好说.我在年前遇到过一台长城显示器,故障与你的差不多,也是又阻逆二极管的中点电压始终很低,把逆程电容程CS电容从一个好的显示器(相同型号)把逆程电容,阻逆二极管,CS电容,和行宽管,行宽电感.都一一的代换,可是这中点的电压就是不升上来,前前后后搞了我一个多月,后来加大检查的范围,最后查到从CS电容的上端到行中心调节电路中的一个电感有问题.不知道你这电路的结构,只是为你思路做一个参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