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bgl-vm开机画面当机!求解!

楼主(2007-07-08):
一块因电源电压过高烧掉的ASUS p4bgl-vm板。接到的时候不能开机,摸SB温度极高。然后拆掉网卡。故障不变。判断为SB坏。后换了SB出现了如下现象:能跑码。显示画面在刚刚检测到CPU主频的时候就停了,还没到显示内存容量。诊断卡代码为18。不能进COMS。键盘不起作用,请问下各位高手。这个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重点检测各个点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排除南桥的问题,就先刷BIOS咯。呵呵
不过内存的工作条件也要好好查

网友:
BIOS刷过。故障不变。现在就是怀疑IO有问题。但没相同型号的换

网友:
如果SB是旧的很可能是SB不良.有遇到好多类似的.

网友:
有条件换南桥 没办法换I/O
郁闷啊~

网友:
I/O的原因

大概I/O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