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LXB-L15一闪一闪???

楼主(2007-07-08):
联想17寸LXB-L15一闪一闪,指示灯亮绿黄之间跳变.
开机显示闪一下,(能看到显示正常) 黑屏3秒左右屏又闪一下.
请教是否是电源问题????
但空载时,5V和12V好象正常.也没有跳的现象.
[
]
黑屏

网友:
先查电源是否稳定,如果电源稳定。应考虑是MCU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就的电源的12V电容有问题,你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是的,我已找到故障点,是一个1000UF16V的电容起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