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一下忙

楼主(2007-07-08):
看这是些什么原器件,都是显示器电源部分的。

网友:
第一  三个是电容   第二个是二极管

网友:
第一是消磁电阻,第二可能是电感,第三是热敏电阻.

网友:
第1个:
MF72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
1.产品简介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所以,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是抑制开机时的浪涌,以保证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措施。

2.应用范围
  适用于转换电源、开关电源、UPS电源、各类电加热器、电子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各种电子装置电源电路的保护以及彩色显示像管、白炽灯及其它照明灯具的灯丝保护。

第3个是NTC热敏电阻

中间的那个没有型号,象是穿心电感。

网友:
张老师说得太好了,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这就是很好的一堂课.

网友:
谢谢张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张先生是教电子的老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  说的明白  听的懂   "中间的那个没有型号,象是穿心电感" 好象是  也有叫滤波电磁  中间一铁丝  外边套磁圈

网友:
这些都是普通元器件我只知道叫消磁点阻.电感.热敏电阻

网友:
支持张先生`同时楼主是新手吧`这些是最基础的东西啊`你都不认识`

网友:
张老师真的很热心,回答任何问题都很详细清楚!

网友:
看不到图的...

网友:
学习了.....张老师说的够清楚

网友:
好又学习新知识,哈哈

网友:
张老师说的非常好!第三个应该是PTC电阻,在常温下有数欧电阻,在加电后温度升高时,电阻趋于0,常用于显示器等开关电源中的缓启动电阻,用于限制刚开机时浪涌电流过大,造成保险烧断或整流二极管烧毁。

网友(2007-10-03):
基础知识学习中!!!!!!!!!!!

网友:
张老的一席话让此贴的点击率上升了,
主要是做维修的,这些基础的东西要牢牢掌握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