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 201A声卡维修案例

楼主(2007-07-08):
今天修到一片VIA芯片组的478板,声卡不能用,首先考虑当然是跳线,此板没有9针跳线,但是有关闭声卡的跳线,而且再BIOS里也能关闭,当然是把跳线和BIOS里都设置为打开,还是不行,再考虑驱动程序,VIA芯片组的板,其实很多看起来驱动装好但是没有声音,大部分都是驱动没装对,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对照声卡芯片去下载专用驱动...下载完装上,声音来了!!!但是有杂波而且声音速度感觉慢一半!!!!
其实我以前很少修声卡的硬件,一般都是驱动+跳线都好了~声音有杂波而且播放速度慢,首先就考虑到晶振和谐振电容,先简后难,把谐振电容换其他板上的,OK,故障排除.(如果还不行就杀晶振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一般建议用户换块新声卡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