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亮但不显示

楼主(2007-07-08):
大家好~!~!
我有一PHILIPE    17的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不显示请问是视频线路的事吗?行管我换过了 显示器的正长启动声音也有
不知从何下手了还望大家出点思路!~!~1
谢谢了!~@~!

网友:
是PHILIPS {飞利蒲}的

网友:
如果没有电源保护问题 行场正常   那可能就是视频或线方面问题...........

网友:
有地方虚焊了,前几天我厂里的那台飞利蒲15寸显示器就是这样。之后我厂里的那个机修把显示器拆开,把所有的焊点都加焊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先检查显像管工作条件,再做判断

网友(2007-08-27):
检查一下显像管的几个针脚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  只能说明电源 在工作

首先 开机的时候 听一下 看看有没有高压 声

如果有的话  查 视放 灯丝 G1 G2

如果没有的话 证明行没有工作  查行管工作电压 是否正常  等

网友(2007-11-23):
检查显像管工作条件,再做判断,灯丝 G1 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