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8 ST34313A 数据恢复

楼主(2007-07-08):
请大家帮忙:
      我这里有个同行拿来的ST34313A的盘,要恢复数据。现在是盘不转。板的型号是:SG22594-300 REV A     S/N:6DL090XZ
FIRMWARE:3.23        P/N:9P5001-805                试换过23400278-002,没有行, 怀疑是AT49F1024的问题,因为换它到其他好板上试,结果那板也不转了。想问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啊?请大家帮忙指教。如果哪里没有说清楚,请说,马上补充。

网友:
这是硬盘板BIOS损坏.找一个FIRMWARE版本一样换上AT49F1024或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把我所有的盘翻了一便还是没有找到同固件版本的BIOS,这里想问问有简单的更新方法嘛?但是我连BIOS程序都没有啊,还有,容量一定要一样的嘛?

网友:
容量不一定要一样,但版本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