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845PE复位灯长亮维修一例

楼主(2007-07-08):
一V星845PE板全板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我先换了MS-5,不行,换了32.768,不行,查了很多地方没找出故障,后来测量复位脚电压发现电压很低,只有0.1V,正常因该是3.3V,跑线发现,复位分两路,一路进南桥,一路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进时钟芯片,拿掉这个进时钟的电阻后,复位电压正常,3.3V。主板正常工作,后来问飞翔,飞翔说这个脚要不要无所谓,要不就换时钟芯片,我当然是废除这脚了, 。这也是个通病哦

网友:
好经验,飞翔有空给大家讲讲这路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楼主说的测量复位脚电压,是指哪儿的复位脚?PCI上的吗?

网友:
是复位针脚电压

网友:
复位针脚电压是开机后才有还是插上电源就有了呀? 我只知道PW针脚插上电源就有了。RST还不知道呢。

网友:
RST排针上要加电以后才有电压!
其实这类的问题可以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没有任何难度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经验...我也碰到过.不过是外围的三极管..我换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
学习.经典.修到的复位灯常亮的多为,VCORE. SB有问题所至.

网友:
写的好,会不会是RST针脚的那个电容漏电了?

网友:
拿掉电阻都行啊?

网友(2007-10-28):
这样时钟IC没有坏吗?不是时钟IC拉低的复位排针的电压吗?

网友:
这个以前遇到过.有的时候换个0欧的也会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换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2008-05-14):
感觉有点奇怪,废了那个脚,那时钟芯片不是没有复位了吗?主板怎能正常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