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的方法

楼主(2007-07-08):
跑线路是不是要通电呀,请教师父们具体跑线路步骤和方法!!先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用裸板跑,通的什么电????
发现个卖裸板的! 这个对新手跑线路有用吗?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C2%E3%B0%E5

网友:
谢谢啊
我似乎明白了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就是不懂,还好有张老师不厌其烦的教导!这回是真的懂了,我还以为是用上面有元器件的跑线路呢,更不用说要不要通电了,谢谢张老师!!

网友(2007-11-12):
跑你的不平差不多

网友:
我就是用裸板跑的,刚开始学很不错

网友: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跑,学习中

网友(2007-12-22):
不明白如何跑啊,学习,,,,希望能说得明白些

网友:
还是不懂

真的好难懂,主板维修好难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這麼重要的經驗,小弟我要多學學了.感恩阿
下面的都有了能说点实际意义的话吗!比如帖子里不明白的,有错误的,学到了以前不知道的好吗!方便大家学习[/color

网友:
是的,跑电路不能通电的,况且我们是新手,万一碰到哪里了,不好说了。

网友:
恩,用万能表打着跑就行了。。。。。。。。。

网友(2008-01-28):
跑线路好抽象啊,方法也看到了,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
跑线路带电,要把板子烧坏的。我把废主板上的零件全部焊下来了,再跑

网友:
说了半天 我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
跑线路要循序渐进,第一步应该是尽可能找到主板的图纸,与实物进行比较,做到对基本电路有所理解;第二步才是对无图的主板进行实物测绘,再形成电路图。
我觉得很多人少了第一步,只进行第二步得到自己根本没法理解的电路图并没什么意义,我想还不如不跑线路。比较是重要的,但一定要有参考基准,我常常按照实物画电路图,这是我的一些心得。做到手上无图,心中有图,才是跑线路的真谛。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你选哪个?

网友(2008-03-06):
是啊,最好有个视频什么的啊,能够教下,那更好啊,大家觉得呢?共同努力啊

网友(2008-04-06):
各位老师说的不错。要学会跑电路才能更好的修主板

网友:
我也想学学,谁有视频的教材给大家传一个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