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贴片三极管如何判断型号以及代换原则

楼主(2007-07-08):
一直不明白主板上的贴片小三极管到底怎么样的区分型号与类别以及没没同型号的时候的代换原则

望哪位高手赐教

谢谢了

网友:
高人都不屑回答吗?
哪位大大回答一下小弟

网友:
是呀 偶也不知道了     有哪位大侠说说呀

网友:
场效应管的代换原则,主要是功率,电压,还有放大倍数,电流,
http://www.chinafix.com.cn/archiver/?tid-2714.html
论坛上早有人说过了,要注意搜索一下嘛

网友:
这里的小场管和小三极管指的是贴片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不过可能先看一下三极管的命名

网友:
偶也想知道!!!!!

网友:
看不到呀,怎样才能看到!

网友A:
Q V G 我发一份资料,哪个贴子里下载下来的,

网友(2008-01-25):
三极管印字的附件想下来看看,不知怎么下啊,经验不够

网友(2008-03-08):
看看完整不,发现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其他都可以认就这个一点办法也没有

网友B:
帖片三极管绝大多数的管脚定义为ECB,找一个电路的连接图看看就清楚了。如与绿线直连的三极管。B接SB或IO,C连绿5V。至于型号如果在线不好测可以焊下来一测就知。B极找到了。型号就出来了。替换自己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片三极管绝大多数的管脚定义为ECB,找一个电路的连接图看看就清楚了。如与绿线直连的三极管。B接SB或IO,C连绿5V。至于型号如果在线不好测可以焊下来一测就知。B极找到了。型号就出来了。替换自己去查。

急需这方面的资料,拆下后如何测量代换啊?有没有方法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 V G 我发一份资料,哪个贴子里下载下来的,

收藏起来!———————————

网友:
贴片三极管型号查询

贴片三极管型号查询

贴片的型号
直插封装的型号

贴片的型号
直插封装的型号

1T
3A
BC856A
2T
3B
BC856B

J3
3E
BC857A
J6
3F
BC857B
M6
3J
BC858A
Y6
3K
BC858B

网友:
贴片三极管型号查询 2

J8
3L
BC858C
J3Y
S8050
V1
UN2111
2TY
S8550
V2
UN2112
Y1
V3
UN2113
Y2
V4
UN2211
CS
2SA733
V5
UN2212

网友:
BA
2SA1015
V6
UN2213
CR
2SC945
1D
MMBTA42
HF
2SC1815
2D
MMBTA92
R23
2SC3356
2L
MMBT5401
AD
2SC3838
G1
MMBT5551
2N7002
1P
MMBT2222
5A
BC807-16
1AM
MMBT3904

网友:
又吴够经验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供,收藏了。留着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分享,下来收藏

网友:
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

网友:
小三极管到底怎么样的区分型号与类别以及没没同型号的时候的代换原则
望哪位高手赐教

网友:
npn和pnp管脚好像不一样
npn和pnp管脚好像不一样,npn的品字型的话,上左右分别应该是c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