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八个脚的4818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7-07-08):
4818,应该是个管子但比较特酥。我怎么也找不到任何资料 谁知道啊1.5.6脚相连接地7脚空
2脚接MAX1714A的1脚。。。。4脚接1714A的13脚。。。3脚接还的地。。。。是个什么鬼东西

网友:
应该是场效应管

网友:
这个是八个脚的场效应管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就先灌水拉

网友:
型号就是4818吗,有没有什么字母呀,应该可以在网上查到资料的

网友:
好像有这样的三极管,是不是场效应管就想不清了

网友(2007-10-27):
是笔记本上的场效应管
有好几种,
你说的那种我不知道

网友:
应该是这种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