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管问题,急

楼主(2007-07-08):
兄弟们, 请问D1133是场管吗?是的话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问题

网友:
D1133 70V,4A,40W 三极管

网友:
修好了~!
是场管 坏了然后代换了另外一个型号代替 另外还有二次开关线路控制管也坏了 换了之后就好了 当时因为客户要的比较急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后来理清了线路 问题解决了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
还望大家在维修时一定不要急 要理清思路吸取我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