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基915G 后USB口失效,没思路了

楼主(2007-07-08):
前面USB口正常 后面口电压正常,AD正常,口换了,插上U盘 U盘灯闪烁一下就灭 WINDOWS找不到设备 电阻挨个测了没问题 没思路了 该怎么查下去啊
Windows

网友:
LZ,BIOS里面开没开哟?不要换低级错误。还有就是干掉供电电路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前面可以用就证明总体是好的,关键看后面接口周围的电阻电容

网友:
电阻最起码都正常 电容拆掉?

网友:
USB供电的5V 两个点对地短路?
这是为什么 还有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USB口本身问题,或者是信号线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