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包的电解

楼主(2007-07-08):
  昨天一用户说:“昨晚计算机关机都是好的,今天开就不亮了”。我开箱一眼就看见四只滤波电解外形异常,便告诉用户这四个零件坏了。并告诉用户说:你这故障不是今天才有的,往天可能已有开不起电脑的时候。她说“对,但多开几次又开起了,就是今天开了很多次都没办法”。我大胆地说(当时也太大胆了,说辞没有留余地,万一机器还有其它故障呢,后来不要说我敲她吗?):问题不大,半小时后来拿,我立即动手取出主板,更换四个电解,换后将机开机一次启动成功,半小时后用户付30元所有后费用高高兴兴取走了,至今正常。
  附上四个鼓包(看来不太严重)的电解,傍边小的是正常电解作对比。

网友:
大部分是换了电容就能解决问题的。
但也有换了电容还解决不了的,那可能旁边的电路上还存在问题
一般换电容我用三洋,实在没有用台湾的

网友:
能亮机,不稳定的一般可以,成功率也高。不动弹的就很难说。我的判断标准就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诚望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我答应得太快了,很危险的。

网友:
上次一块什么牌子的主板忘了,也是845的。开不了机,一看主板CPU旁上有几个电容爆了,拿回来换上好的三洋相同型号的电容,再开机,还是开不了。
当时没学芯片级维修,那块板子还给别人了,是朋友的朋友,哎,没修好,还倒贴几个电容,亏了。

网友:
呵呵,如果能上就好,那是相当简单

网友C:
我一般都用台湾原产的智宝 和美的高频低阻抗系列还有 OST的RLX
日系的日本化工KZJ 红宝石MBZ
三洋WG 松下FJ
成本虽然高些但是质量好 并且能让主板寿命更长
有的时候还能让主机操作起来更流畅,虽然测分是一样,但是确实流畅一些。
记得原来换过一些华硕主板的电容
从台系换成了日系
结果BIOS里调整时候一顿一顿的情况竟然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常有之事,不足为奇。只是要有心里准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学习,优质优产呀!

网友:
我遇到电容不鼓也没容量的情况,要用表量实际的电容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就是电解液干涸,电解失效,当然也属坏件了。

网友:
职业做维修的不能用太贵的电解啊,成本问题,我用的就是三洋,最便宜那种,2毛一颗,不过估计也是冒牌的,也可以用很久,基本1-2年内没出现问题

网友:
2毛一颗啊,真厉害。上回我到电子市场拿来还是5毛的,没办法,到处都找不到三洋的。有时只能拿台系的

网友:
大家谁要,我买1毛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用台湾原产的智宝 和美的高频低阻抗系列还有 OST的RLX
日系的日本化工KZJ 红宝石MBZ
三洋WG 松下FJ
成本虽然高些但是质量好 并且能让主板寿命更长
有的时候还能让主机操作起来更流畅,虽然测分是一 ...

也太神奇了吧?
出来没有发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些一般的电容正常就是不到一毛钱至五六毛一个罢了,你买得贵那是因为你买得少,才买几个不赚你几倍的钱人家给你说话的口水费都赚不回来。
象我们这里乡下地方,你猜一个6。3V1500的电容卖多少钱,1块至3块不定呢。人熟的,就一块一个,人不熟你又不懂行情的,3块一个你也得买,反正你就只要几个罢了,又不是一要就要一包几百个……
但问题是象我们这种偶尔只用几个电容的人,谁会去买一包一包几百个的,如果有三二十个一包的差不多,可是各样的电容都买一包回来,那可不知道要用几年才能用完哦~~~~

网友:
一包买只要几分钱一个的

网友:
不知道能否换上一些固态电容呢。

网友:
多买和少买当然有区别,上次有个朋友去买什么东西,忘了。不过还记得,店家说:买一个是2元,如果一次买2个,一共1。5元。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老板他是强迫送人家一个零件和五角线呀!真好事。

网友:
强淫,居然买两个比买一个还要便宜....

网友:
我有一客户的QDI联想845板子,板上有7个电容都有明显的鼓泡,但使用仍然正常,后来经考虑后,还是一次性全换了,到前些时,听说好像又有一个开始有少许鼓泡了,用的是RUBYCON的电容,包工包料没收一分钱,下次可能就要换个耐压高少许的了。其实换电容算是修主板中最轻松的活了。

网友:
系统不稳定,不定时死机,与这些电容有很大关系。经我手换的电容不下三百几个了。电容是三洋,叫人从深圳带回来的,三毛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I:
学习学习,有时出现了不好理解的怪毛病,就应该考虑一下主板电解了。

网友:
又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