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光栅出来缓慢的原因

楼主(2007-07-08):
相信大家修显示器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显示器要2分钟左右才出来光栅.你们都查到些什么地方的什么零件有问题.欢迎跟贴.

网友:
测量显像管电路各工作电压,消隐和钳位脉冲,看有无不正常到正常电压变化的地方,有的放失.
如管座漏电,灯丝供电滤波电容失容等等

网友:
检查显像管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CPU工作电压不对也会出现这种现像的.

网友:
是不是显像管管座受潮了如果是换管座最近下雨比较多

网友:
测CPU供电,测电压变化情况。如果正常,测有无行驱动信号,如果有,测G2有无,是否正常。再测灯丝电压,如果正常,测行逆程有无。测加速极电压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