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3.3输出电压低

楼主(2007-07-08):
如题,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跑线路,3.3v和5v的来源在主变压器的抽头是一样的,是靠什么输出2种电压的嫩,
还有,那个戴散热片的,相当于2个二极管的,应该叫怎么

网友:
那个戴散热片的,相当于2个二极管的,叫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个戴散热片的,相当于2个二极管的,叫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