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

楼主(2007-07-09):
我有台主机,冷开机(第一次)进系统很慢要个4分钟左右,有时还不够,在重启1分钟就可以进系统了,系统重装了,也是,没有病毒,启动项才输入法和杀毒软件没有其他的,外设也没有,网卡也是禁用了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
各版主帮忙解决故障啊!谢谢

网友:
硬盘换了吗???可能是硬盘有坏块~!~!~
电源也有可能~~!~

网友:
硬盘应该没问题,我用MHDD查看给了,没有坏道,电源和这有关系吗?

网友:
就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你把没有用的IDE口在系统里面关掉!减少系统对IDE的检测!

网友:
对BIOS优化一下,把一些东西关掉试试

网友:
好的,先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