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769df2黑屏

楼主(2007-07-09):
我也有这样一个机子.是MAG796DF2的显示器.和你的问题一样.也解决不了.G1.G2没电.有高压(在一分钟内.过后行的C极无电)...看了几位老兄说的我也有点遗憾找了一天毛病.没有找到.

  断行做假付载.也是一分钟保护.这个机子和其它机子不一样.一次给有两个二级管串着..(这个不懂).二次给电是220V.这个一直有.没有保护.

  有了解这个机子的人帮帮我.我实在是做不了了.谢谢你们.

网友:
/////

没人回答.我自己顶一下.

十八罗汉.帮帮啊.我实在是找不到那里的问题.给个思路.谢了.

网友:
这是高压和扫描分离的行电路,高压部分是由电源直接提供的供电。高压的行管驱动信号是由IC401提供的,调切VR402可以调节高压的高低。你现在要确定是扫描部分保护还是高压部分保护。

网友:
补充,这机子的X保护不光象其他的机子那样引入行场芯片,这还通过一个二极管引入到了MCU的.注意检查.

网友:
谢谢你们.我修好了.是行推动不工作.18罗汉说对了.有个22欧的限流电阻大了.换后好了.

网友:
我家的两个美格这个型号的CRT,前后拿到维修站,都是高压包坏掉,也是指示灯不亮,无显示。

网友:
那个可能是220V的升压的二极管吧,因为我是新手,

网友:
该显示器XRAY保护时MCU第23脚和TDA4856第2脚的电压各是多少?正常是多少?

网友(2007-11-23):
高压的行管驱动信号是由IC401提供的,调切VR402可以调节高压的高低。你现在要确定是扫描部分保护还是高压部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