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诊断卡时如何根据指示灯来判断故障所在的位置?

楼主(2007-07-09):
用诊断卡测试主板时经常出现代码与说明书上不准的现象,在论坛里听说高手们用诊断卡用一般看指示灯来判断故障,知道的能否说一下?谢谢!!
主板

网友:
基础区有相关的帖子。自己去翻吧!不要什么都不动手!

网友:
OK!我这就去找!!

网友:
这个说不很清楚的
自己仔细观察,比谁给你说更管用

网友:
看灯的状态了,5V,12V,-5V 3.3V灯是不是亮,CKL灯是不是亮,RUN灯亮不亮,RST灯是不是开机亮一下就灭了,还有BIOS灯是不是开机时闪几下

网友:
我说下一般DEBUG的故障诊断
CLK应该是应该是常亮~
如果不亮是没时钟 要考虑主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微亮是时钟偏低!一般要考虑核心供电是否偏低!
时钟电路本身故障率相对较小~
RESET 正常应该是触发瞬间亮一下就熄灭!
不亮 或者常亮都是复位不正常!
首先要检查主板的供电 时钟是否正常~
然后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至于BIOS灯 其实是个很有用的东西~
如果BIOS灯一直熄灭 没有亮过~一般说明CPU没有正常寻址到BIOS~
检查CPU 北桥 南桥的工作条件~及相关线路~
也可以通过看BIOS灯的闪烁来判断当前检测或档的位置~
也可以通过示波器去打PCI AD线的信号来判断~
当然 这个是很需要基础和天分的~
那天在群里断箭问了这个问题!他自己实验了几次就明白了~
这个需要自己去理解的~语言说不清楚~靠大家的悟性了~

网友:
又上了一堂课,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
我看夜雨写得很好。是否单独写一个放在新手阅读区?

网友:
回头写~
好几天没上班了~
昨天下午才会公司~
今天公司很忙~
好多事情~

网友:
六楼说得较仔细,学习了。

网友:
又上了一堂课,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
呵呵
夜雨写的透彻
新手多看看吧
最关键的是要体会到BIOS灯 和FRAME灯闪烁的
节奏
! 和代码变化,,总线波形,,,电流(变化主要是3.3V那路)是一样的

网友(2007-11-09):
学习体会中,6楼讲的很好~~~~~

网友A:
真的写的很好!!谢谢!!

网友:
早期我在广州买的一个
华通卡
一直用到现在
感觉挺好用的
上面也有灯的相关解释
不过没有夜雨说的那么详细

网友:
给个说明,不过夜雨十三天说得已经很好了。
灯名 中文意义 说明
CLK 总线时钟 不论ISA或PCI只要一块空板(无CPU等)接通电源就应常亮,否则CLK信号坏。
BIOS 基本输入输出 主板运行时对BIOS有读操作时就闪亮。
IRDY 主设备准备好 有IRDY信号时才闪亮,否则不亮。
OSC 振荡 ISA槽的主振信号,空板上电则应常亮,否则停振。
FRAME 帧周期 PCI槽有循环帧信号时灯才闪亮,平时常亮。
RST 复位 开机或按了RESET开关后亮半秒钟熄灭必属正常,若不灭常因主板上的复位插针接上了加速开关或复位电路坏。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只有ISA槽才有此电压)
3V3 电源 这是PCI槽特有的3.3V电压,空板上电即应常亮,有些有PCI槽的主板本身无此电压,则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