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批网吧机主板

楼主(2007-07-09):
主机是火龙主板,杂牌的845
问题是两3300UF电容爆了,整个12V全短跑,我把给CPU供电的MOS管全拆下来还是短跑所的有电容对地短跑,北桥旁边的电容和电阻对地短路,请大家看看是不是这块板没有修的价值了呀

夜雨十三 -1 【常规故障专题】ATX+12V短路维修方向 ...

网友:
NB挂了!12短路轻者烧MOS管重者就挂桥!

网友:
是不是没有修的价值了
主板上的电容换的时候是不是有严格的要求呀

网友:
3.3正常么?如果正常估计应该是电解跟MOS故障,12V短路很少是坏桥的...........

网友:
没有短路阻值在295左右

网友:
正常的话NB的供电是单独的还是和CPU主供电一体的呀

网友:
取掉滤波电容,MOS管,电源管理IC,再测NB附近的贴片电容,还是短路的话,劝你放弃!

网友:
好的,我取完后把测量的结果发上来

网友:
我提下重点,测AGP VDDQ 对地阻值,如果短路,为NB挂
如果CPU 主供电也短路,那就是100%NB挂

网友:
我把主板上没有的大滤波电容和电源IC全拆了,现在12V不短路了,但NB旁边的小电阻和小贴片电容和大的滤波贴片电容还是短路呀

网友:
我用假负载测量几乎所有的地址线和控制线对地短路,VCC对地短路

网友:
一般+12V短路的可能性有:
    1.COM口芯片击穿
    2.核心供电上管对地短路~
    3.+12V线路上的大的贴片电容击穿(小电容不用考虑!+12V足以让小电容灰飞烟灭!)

【常规故障专题】ATX+12V短路维修方向
新手去有帖子!本应该删了这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先把好拆得拆了,还短的话就拆NB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