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损坏硬盘的分析(转)

楼主(2007-07-09):
转来本帖的理由是见到这样损伤的硬盘太多了

朋友刚刚装了一台新机器,配置没有问题,可就是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具体就是用了不长时间硬盘就出现了坏道,而且运行大型软件的时候会经常停顿,有时又会无缘无故的蓝屏、重启,或是启动的时候长时间无任何反应,甚至启动Windows要花10分钟以上,而且在每次启动的时候可以明显地听到硬盘内部有“咯咯”的声音,当然,我们很容易想到是硬盘故障。重新更换了一块硬盘也同样是如此,而且不久又出现了坏道,朋友笑称自己天生克硬盘。

  笔者特意拿来了他的“有问题”的硬盘仔细研究。这块硬盘40GB,分为3个区,软件安装都没有什么问题。首先挂在自己电脑上,用我自己的硬盘启动系统后,再查看这块硬盘,谁知刚一点击这块硬盘盘符,它就发出了“咯咯”的声音,不过两声以后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对这块硬盘的3个分区读取、写入都没有问题。接着使用Windows 98SE自带的磁盘扫描工具(标准)扫描,3个分区也都没有问题,问题不会是这么简单吧?又使用“完全”方式的磁盘扫描,这下有结果了,原来这块硬盘的D、E分区都没有问题,就是C盘有问题,而且就是在开头的一段,正好是启动Windows的那一段,怪不得这块硬盘重新安装了几次Windows都是这样的结果呢。

  不过问题仍然没有完结,为什么更换了一块硬盘以后还是出现这种损坏呢?就算硬盘质量不济,这概率也太大了吧?又把注意力集中在硬盘启动时的“咯咯”的声音上,一般来讲硬盘启动的时候,是不会有这样的声音的。根据经验这个声音是由于硬盘启动时磁头复位时产生的。这就有些奇怪了,磁头在供电不足的时候会自动复位,难道是供电不足?硬盘启动磁头移动的瞬间,所需要的驱动电流很大,如果此时供电不足的话磁头就会自动复位,而且由于刚刚启动时硬盘转速还不稳定,这时容易使磁头划伤硬盘,这样一来硬盘开头的那段就是在劫难逃了。

  如此看来,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就缩小到两个方面了:一个是硬盘的驱动电路的问题,也就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硬盘电路设计上的不足,所以不能为硬盘磁头电机提供足够的启动电流。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另外一个就是电脑电源质量问题了,这个与电源的标称功率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电脑电源的瞬间供电能力有关。这样一来,虽然有些电源标称功率有300W,但是其交流阻抗比较大,这样它就不能在瞬间提供足够的电流,也就造成了上面所描述的情况。更换了一块其它品牌的电源,问题解决了。

  此外对于电脑电源瞬间的供电能力,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和验证的方法,甚至还没有哪个提出过这样的概念,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大电源的功率储备,尽量让每一个电脑配件,主板、硬盘、光驱等重要的配件,单独享用一条电源线,而把电力消耗不稳定的,或是不常用的配件如软驱、风扇等的供电尽量与硬盘、光驱等分开,以减少由于相互干扰所造成的问题。

网友:
明白了为什么谢谢我相信以后碰到上述问题应该很好解决了

网友:
我们电脑公司,有句行话,你可以用垃圾主板,也可以用垃圾硬盘,就是不能用垃圾电源,现在有很多主板的故障都是垃圾电源原因

网友(2008-04-14):
经验顶一下,

网友:
感谢呀,对于新手来说是很好的东西,支持一下。

网友:
是啊,很多问题切实都是因为电源引起的。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