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稳压二极管玻璃封装的表面标有20和2的稳压管的稳压值

楼主(2007-07-09):
如题。。。。。。。。。。。。。。。。。。。。。。。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太忽悠了,  没见过表20的,给个你常用的参考

网友:
是长城电源ATX-300SEL-P4上的,该元件标的20,2

网友:
电源你也修??
高手
现在的电源多少钱一个挖
嘿嘿~~!

网友:
楼主是我的同事,修了很长时间的电源了,今天早上和我联系过,所以知道。

其实修电源有量的话也可以,就是有两个特点:1。脏;2。有时会被电一下或有东西炸掉,有点危险。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加数字表示,如:ZD5表示编号为5的稳压管。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2、故障特点:稳压二极管的故障主要表现在开路、短路和稳压值不稳定。在这3种故障中,前一种故障表现出电源电压升高;后2种故障表现为电源电压变低到零伏或输出不稳定。常用稳压二极管的型号及稳压值如下表:

型 号 1N4728 1N4729 1N4730 1N4732 1N4733 1N4734 1N4735 1N4744 1N4750 1N4751 1N4761

稳压值 3.3V 3.6V 3.9V 4.7V 5.1V 5.6V 6.2V 15V 27V 30V 75V

网友:
20,2如果按昨天电子熊传上来的贴片管看应该是漏电二极管,20PA的漏电流。不过你说是稳压管就查不出来了。

网友:
晕了,这个我可不行,还是得看张老的了

网友:
长城电源来信说了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