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示波器修主板(续,多图)

楼主(2007-07-09):
今天得了一个INTEL的CS431摄象头,可以上图了呵呵。
闲话少说,上图了。
先上场的是主角--示波器先生!

接下来的是女主角--波波小姐!
32.768的波形

什么?太小了点儿??来个大的给你瞧瞧!

哗,好正点啊!
下面是配角--“PWM脉宽”先生!
窄脉冲

中等宽度脉冲

宽脉冲

由于摄象头太差,拍得不好,大家将就着看吧,以后如果能拍到更好的图片我还会继续补充。

网友:
一点说明:
32.768KHz的波形不用加ATX电源就能测到,但CMOS电池必须有足够电量。
PWM波形是在CPU供电的上、下管G极分别测到的。

网友:
32768是实时钟晶振,平时也得走时,要是不振就不走时了。

网友:
张先生总是那么热心。谢谢。

网友:
也想搞一台啊!可是现在穷得要命!啊啊

网友:
学生示波器应该比较便宜些的吧,但是修主板和CRT能够用吗?
如果可行,我也买个,呵

网友:
用摄像头能拍得这个效果,已经是不错的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的带宽应该不高,因为测出的波形有些失真

网友:
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图哟!!!

网友:
不错,大家有什么经验都发上来啊,这样大家共同进步,嘿嘿!

网友:
真不错..这样的图

网友:
完全没办法看~我哭

网友:
感谢楼主的提供

网友:
很现实,不错!
我有这东西很少用

网友:
这个示波器是多少兆的?好象是进口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学生示波器-ST16A
标称带宽10M,实际测量14.318M的晶振也能良好同步
这东西在修主板上,除了测32.768K的晶振、MOS管的G极和14.318M的晶振能看清波形,测其他地方基本上只能看得出有没有波,看不清具体波形,因为带宽不够。

不过我听说,大部分情况下,有波就是好的,有波而波形又不正常的情况比较少见。各位老大,这种说法符合维修中的实际情况吗???

我当初就是听了这种说法,才决定买学生示波器的。

网友:
我连波都没得看

网友:
那个泰克的465台老了吧,还是买新一点的,

网友:
我来妄加评论一下。
楼主示波器的使用掌握不错。示波器的聚焦调整有点欠缺,也可能是示波器本身的缺陷。
一般象这种示波器带宽不高,5~8MHz的居多。但对付32768Hz的实时钟和1MHz以内的PWM波形还是能够应付的。可能楼主所测量的主板的PWM频率在400KHz以内,所以波形还是比较准确的。
实时钟的频率比PWM的频率低,波形可能由于测量点所选的位置在晶体的引脚位置,该处阻抗太高,容易受到探头的影响,造成一定的失真,但基本上不会影响到维修中对该位置的故障判断。

根据一段时间对修板的了解,电源和实时钟(触发问题)的故障占了很大比例,而楼主的示波器来得很便宜,应该说物有所值。

按实际考虑,有一个40~50Mhz的示波器,以实用为主和尽量节约也应该可以解决80~90%的问题。

高于这个频率的(即66MHz或以上)的故障,论坛上提出来的极少(可能与有示波器的人少有关),估计维修中要解决这样的故障经济效益也有问题(除了仪器要好外,还要化很多时间去分析,要求有一定的分析水平)。

以上 纯属个人愚见,不对之处多多包涵。

网友:
100M的好像很贵哦,多数情况下示波器主要量cpu供电那里的波形,其他地方我只量电压就可以判断了,晶振一般坏的少

网友:
偶用的是日立的100M,里面做工真的是太牛B了,比国内的质量整整大了一倍,从深圳背回来,真要命...................

网友A:
看了心真痒啊.不过还不会用哦.呵呵..只知道一点用处.....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我们学校的好像没这么老的。

网友:
准备去淘一台双踪100M的二手显示器。。。。。。。。。。

网友:
算是不错了!比我阵亡的SR-37要好多了!

网友:
我又看不到图了,LZ展示的是古董级的示波器吗?我的SR37可是81年的,不知道上面几个有没有这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