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标1117的管子都一样吗?

楼主(2007-07-09):
在主板上有很多标有1117字的管,但是有的带后缀 有的没带,如:1117S : AS1117-33   : DF-1117ADJ-3M18  : LD1117A  .........等
这些都能互相代换吗?

网友:
加参数的多少会有些不一样的,最好还是查清了这些个参数的功能作用再作代替的准备吧

网友:
1117的三脚一般有两种,分别是
  a:2.5v,3.3v,5vSB
  b: 0v  ,3.3v,5vSB
a情况要用ADJ1117,b要用33后缀的1117

网友:
那B类不就变成3.3V稳压管了  那A类就普通的场管

网友:
a类是可调整稳压模块,b类是固定稳压模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刚刚在测试发现更换1117类型的管不能乱代换,查了资料1117有1.2V到3.3V好几种,以后代换要看清后缀,不然SB就886了

网友:
张先生说得很对

网友:
呵呵,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好东西.我们学到.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在测试发现更换1117类型的管不能乱代换,查了资料1117有1.2V到3.3V好几种,以后代换要看清后缀,不然SB就886了

用错的话SB挂不了吧,请高手们给个回复?

网友(2007-08-17):
以3.3v为基点,高挂低不挂。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都用1117啊

网友:
学到.多谢!学到.多谢!

网友:
多看是不错的,,,好好学

网友(2007-09-16):
又学到一个好东西,谢了!

网友:
呵呵,又长见识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原来如此啊! 我一直以为1117还是都能换的,以后要注意后面的参数了.

网友:
一种是固定输出电压的,一种是可调输出电压的,不过可以用可调输出的加上反馈电阻来替换固定电压输出的!

网友:
还好没乱换, 要不然会搞出人为故障来

网友:
上次在给液晶驱动板上的1117我还是顺手摸了一个=,幸好没把屏给烧掉,,,

网友:
固定的可以用带调整的代。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以前不知道有什么区别,还以为所有的1117都可以通用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