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754板,内存供电不足不能复位。

楼主(2007-07-09):
盈通的板

这种问题修了3分种收了50元爽呀。

网友:
象这样的情况在845的板上也经常出现啊
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呵呵,这最能体现维修的快乐

网友:
任何主板,2.5V供电不足都是不行的.

网友:
好多直接给NB供电,NB工作不对,CPU肯定无法复位!

网友:
2.5V供电不足是不能过内存的。但多数可以复位的。这种板修起来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纯粹是来送钱的。

网友:
恩 供电一定要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内存供电不足应该不会影响PCI上面的复位吧,也就是说诊断卡上面应该有复位,而CPU座上面则可能没有复位,楼主是查的CPU座上面没复位吗?

网友:
呵呵,,,,这钱挣的可真容易啊。。。。。。不过这种问题见的多了,,见怪不怪了,,
      不过修这样的主板来钱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的是PCI的复位,不是CPU座的复位。

网友:
内存供电达到2.7V,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板内存供电到了2.7V,换过供电MOS管,仍是2.7V,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
DDR不超过2。8伏都算正常。

网友:
对于我们懂的人来说,简直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新手来说还是有学习的价值.

网友:
请问ddr一代的2.5电压最高可以是多少没问题

网友:
路过

心在飞翔 -2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谢谢呀,学习了真是好东西

网友:
换得最多就是内存供电管

网友:
努力学习中,对于我来说好有价值

网友:
一般来说内存供电值在什么范围之间是正常的啊?

网友:
我碰到过DDR内存供电3.3V的!但是主板也正常啊!应该也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