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手工焊接视频

楼主(2007-07-09):
BGA手工焊接,分以下三个部奏。
一.芯片摘取
二.除锡植球
三.芯片焊接
http://www.56.com/u74/v_MTUxNzM0NjM.html
此段视频为手工摘取BGA芯片。

网友:
LZ打不开呀!是不是国外的网站

网友:
可以打开,我刚看过的。

网友:
貌似一个卖返修台的~

网友:
是铝铂胶带,隔热用的,在机电市场可以买到
视频上的BGA焊机应该就是我们网站上卖的那种,型号好像都一样

网友:
那个台子很不错啊,好想有一个,就是米袋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问题要问

那粘在上面的像铝的那是什么东东
隔热?哪里能买到>?

去制冷配件部找吧,中央空调保温管道常用的..

网友:
看了,没什么说的,每个人换换都有自己的方法,能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