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2A 1

楼主(2007-07-09):
主板上面的贴片的三级管,上面标着2A 1(1是和2A成90度那么写的.,)
此三级管可不可以用2A 8(8是和2A成90度那么写的.,)
能用不了?
主板

网友:
查看了昨天传到坛的《贴片三极管上的印字,与真实型号对照表》2A4是2。4伏稳压管,2A7是2。7伏稳压管。,按此推断,2A1应该是2。1伏稳压管,而2A8应该是2。8V稳压管。当然推断是否准确不好说,还是有一定的可能。

网友:
贴子在哪里?
张先生说说?

网友:
发一个超级贴片三极管大全.老大一定要给加分啊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098&highlight=

网友:
谢谢张先生啊
帮我看看我的MSI845 ULTRA C啊

网友:
我看不了。还没有学会。

网友:
2A1我测了一下那下面两个角的一面的两个角短路了,应该挂了,

网友:
可能是稳压二极管,本来就是短路的。

网友:
2A8不短路的,,,

网友(2007-09-29):
嘿嘿,学到贴片三极管的数据读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