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摔了,能用,偶尔小异响,如何入手检修?

楼主(2007-07-09):
希捷160G不小心摔了,现还能使用,但用起来偶尔会有轻微的嗒声异响,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摔坏了盘体,是磁头还是盘面?继续使用故障会否扩大?能否救回?
硬盘

网友:
摔坏的硬盘感觉维修的意义不怎么大。

网友:
应该磁头没有坏掉,否则你就用不成了。但出点什么问题就不是那么好说清了,不经检测说也是瞎猜。

网友:
请问如果要检测,该检测什么,是扫描盘片还是重写固件?我刚买了个PCI3000,不过还不会用,正在努力中,请高手们给个思路,指点一下.

网友:
不用 查了,就是造成物理坏道了,如果还是在保修期内就拿去返修吧

网友:
用MHDD查有没有缺陷扇区或弱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