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烫手,跑25停了??

楼主(2007-07-09):
南桥烫手的很,没触发就开始烫,但是触发后能跑,过C,到25停在那里,不能显示

笔记分析处理步骤:1 刷BIOS
                           2 量内存电压
                           3  量CPU座上的控制线
                           4  晕PCI的AD线(注意PCI槽之间的一些排阻)

第一个疑问:南桥没触发就烫手,但南桥能跑,奇怪南桥会没烧掉???
第二个疑问:CPU座上的控制线是什么,在哪里量
第三个疑问:PCI槽之间的一些排阻起什么用啊(好像每个槽之间的排阻只有一个)

网友:
查5VSB待机电压,SN在开机前会有电压的,看看是不是电压不正常呀

网友:
看看你的主板是什么心片!有的心片也发烫

网友:
99%南桥不良!
现在打SB AD线的阻值!
你的笔记中说的PCI槽之间的电阻 应该说的是时钟的线路!

网友:
99%南桥不良!换南桥

网友:
不触发就开始发烫,肯定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2007-09-03):
不触发就开始发烫,肯定是南桥不良了
但是怎么会没有烧SB呢?
跑25可能就跟你SB发烫有关把·!!!

网友:
南桥挂了     其他的地方可能都没事     我碰到的是没事  就是南桥挂了  换上了一个就OK了

网友:
排阻一般是南桥的GPIO的上拉使用。

网友:
我也有一块,插上电源就热,不过不是很烫,正常跑码,a14 3.3v正常,但对地只有40几,内存1脚2.6v,184脚1.3v,两点对地50几,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好几块,南桥上还有烧个小洞的。跑25

网友:
没触发就烫了,估计是快挂了,量一下待命电压的阻值吧

网友:
有集成网卡吗?如果有就拆了试试.

网友:
测一下AGP的供电管,他有问题就伴随这南桥发烫

网友:
烫手就先换南桥, 换了有可能就好了,没有好,再看其它原因,注意测一下南桥供电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中.....愿听其祥

网友:
虚吗 要么就不良 换了比较稳妥

网友:
这个我见过,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LZ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给个回复啊
新手关注中

网友:
肯定南桥挂了,做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