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CRT15’显示器现象缺色,请教大师!

楼主(2007-07-09):
我检查了R  G  B三阴极电压正常,请问该如何下手,问题出在哪个部位,希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小弟是初学者。急~~~急~~~~急!!!!!!!

网友:
先检查数据线有没有问题,然后检查视放板。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是显像管的某阴极问题哦,缺枪!~

网友:
数据线和显像管三阴极都是正常的,各部份电压都检查了,都正常!!!

网友:
调一下RBG三色亮暗平衡。同时先查一下OSD菜单是否偏色,如果OSD菜单也同样偏色,故障应该在预视放和推动及CRT。如果OSD菜单不偏色,故障在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