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7-07-09):
本人接到两块INTEL(D845EPI/D845GVSR)主板,现像是不通电,哪位老大有这种主板的开机电路图啊,或者你们哪个修个这种故障,请分享一下哈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呀
如果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发给你图纸也看不懂

论坛里有不开机的专题帖,先看一下吗

网友:
检查了啊,我就是对这个INTEL的主板不太搞得懂哈

网友:
你把你检查的结果发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INETL板不上CPU不加电~!~!加CPU了吗?然后按不加电维修流程~!~!
一:电源
一:CMOS电池
二:跳线帽
三;紫绿线对地阻值 待机电压5V是否有;
四;I/O
五;南桥
六:开关线路中通往无件~!~

网友:
INTEL板不开机 IO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好东西,学习中,希望楼主,多发点有关学习方面 的。

网友:
INTEL的主板不开机大多数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