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翻译一下下面的文字

楼主(2007-07-09):
笔记本DELL3800出现面的提示后就死,请帮我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如把文字抄上来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好像是等待输入密码吧

网友:
DELL有些机器输入密码没有提示和回写的。

网友:
意思是说你 计算机的某一模块没有插好(应该是光驱之类的),给你三个解决方法 1 代替法2esc 退出,3重新开机重新确认设备

网友A:
谢谢大家了,问题巳解决。我这个是一个DELL 3800的机器,这上让输入的开机密码,我也是刚多师父那得知的,昨天我师父不在。还是谢谢大家的。

网友:
那个汗啊!!纯属误会啊 !!

网友:
像这种界面,光驱没接好也会哟

网友:
看都看不清楚,不过楼主已经解决了那是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了,问题巳解决。我这个是一个DELL 3800的机器,这上让输入的开机密码,我也是刚多师父那得知的,昨天我师父不在。还是谢谢大家的。

请问你上过初中没有??请问你上过高中没有???
如果没有上过,那我没话说
如果你有上过初中高中,那么再问你一下:你手头有英语词典没有???

想学好电脑用好电脑,掌握一定的程度的(计算机)英语是必要的。至少你应该能从英语词典或有关计算机的英语词典里查到自己要的东西。
就算你手头里没有词典吧,但你也能开机、上网是不是!!!!看来你还没充分认识到电脑和网络的作用。不过你已经用运用了,起码你知道跑来这里问别人。

不怕不会,就怕不学,不怕学不好,就怕学好了不会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带没道理了,不回英语就不能修电脑吗,我不行,只要回用回修就是本事,你让一个英文老师叫来看看他回不回修主板?我的一个老师,他初中毕业,不回英语,他一上午能修50快板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带没道理了,不回英语就不能修电脑吗,我不行,只要回用回修就是本事,你让一个英文老师叫来看看他回不回修主板?我的一个老师,他初中毕业,不回英语,他一上午能修50快板做有,

呵呵,我还在,刚好看到你的回话。
这位师傅不要急。你要注意  看  我引用楼主的话,要注意我  用  的语句。
仔细看看,再仔细体会一下里面所包涵的意思。这样你就能体会到我最后面的那句话

另外,您要注意:::修主板并不等于修电脑
                     :::电烙铁是工具英语也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