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650主板无内核供电……正在修复…

楼主(2007-07-09):
今天修到一联冠650主板
无CPU供电,一看是L6917,先换了再说.…………换了也不行…………开始检查MOS管,发现有三只坏了。换上好的………………故障仍然

郁闷
检查VID,符合1.75V的要求……

遇到了麻烦板了
明天继续研究……

朋友们说说,估计还有哪儿有问题呀

2楼的朋友.电源IC我先就换了

网友:
电源IC换了没有呀是不是电源IC不良导致的MOS无输出呀

网友:
正好一张一模一样的板子
把好板,坏板的周边元件都换了,还是没有内核供电
对比好板与坏板上L6917的各管脚在线电阻,是一样的.
对比管脚电压
不一样的很多
觉得重点有以下几个引脚
23脚  PGOOD 好板2.2V        坏板0V
10脚    VSEN  好板1.75V      坏板0V
8脚     COMP   好板1.8V       坏板0V
9脚     FB        好板1.25V     坏板0V

因为测L6917已经更换过,所以IC损坏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又因为各引脚的在线电阻,好板、坏板都一样 。由此可推断外为元件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小

估计是23脚.10脚的电压应该由外围电路供电
跟线发现都和83679相连,换电83679。还是不行

在L6917附近,没有发现和电压不正常的几个引脚直接连接的场管,三极管。

下班了

明天继续查

网友:
请教,478的U还分内核,外核供电么?

网友:
呵呵
别跟我学叫法

我一般是随意说的.
这里说的内核供电应该是CPU主要供电
E文好象是VCOR什么的

网友:
今天继续修这张班子

还是没有结果

朋友们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