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何解决配件问题的?

楼主(2007-07-09):
我刚开业一个月,没有什么生意,主要是缺少主板配件,不知大家如何解决这个的,现主要是修显示器多一点,业务太单一了。我想了解大家是如何找到主板和
笔记本
配件的。
笔记本

网友:
大量收购坏旧主板!

网友:
楼上所说是最普遍的解决办法了。购新件的比例反而比较小。

网友:
刚开店嘛。首先是考虑成本问题。等到了一定时段了就知道要买那些配件了!光是拆板件也不行,有时换5-6个都不好使,气得你要命!

网友:
我现在就CRT和LCD的配件多一点,主板的太少了就几个MOS管和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