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如何识别内存

楼主(2007-07-09):
如何识别内存
内存一直是出现假货频率很高的配件,这是因为内存做假的技术手段也不是很复杂,风险小、利润大,而且使用者不容易发现破绽。所有的内存都是由内存芯片,PCB印刷电路板等组成。大部分的内存在外观上差别都不大,只有KINGMAX等少数品牌使用了特殊的BGA芯片封装技术。奸商们最常见的造假手法就是把低频的内存当作高频的内存来卖,比如以前把PC100的条子当成133卖,现在把DDR266当作333来卖。主要的手法也是打磨,将内存芯片上的标号更改。最简单有效的识别办法是用手指或者指甲去感觉颗粒上的字迹,如果有凹凸感就是真的;如果表面平滑,则是假的。因为打磨条是将原先颗粒上的字迹磨去,再刷上现在的标识。

  还有一种情况就一些内存条的芯片根本就是假冒的,主要是以假冒Hynix芯片为主。这里我们就就根据Hynix公司的辨假声明来教大家如何分辨真假Hynix芯片。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掌握分辨真假Hynix内存芯片的技巧是很容易的,只是大家没有机会从专业的角度去认识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真芯片左下角有一个圆形凹槽,右下角也有一排稍暗的印字,而这些特征假芯片都没有。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真假内存外观上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首先真的内存条上贴的是原厂标签,而假的是普通贴纸;真的Hynix内存芯片在整条电路上的排列是无间隙排列,假的则有明显间隔;真的Hynix内存芯片从背面可以看到圆形凹槽,假的Hynix内存芯片背面则是三个呈直线排列的圆形标记。再仔细点分辨的话,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电路设计纹路上也明显不一样。通过真假Hynix芯片的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真假Hynix芯片的分辨的确不是很难,相信大家通过此次的分辨真假Hynix内存芯片,以后再选购Hynix内存的时候不会再上当受骗。

KINGSTON
  KINGSTON内存的品质非常好,在DIYer中有良好的口碑,因此也被屡屡造假。由于KINGSTON没有象KINGMAX类似的比较好识别的TinyBGA专利封装技术,它使用的的内存芯片中,有winbood的,有hy的,而公认最好的kingston内存就是用三星芯片的,只是,在金士顿内存中占的比例不算很大,所以仿冒起来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KINGSTON内存条

  最近在市场就上出现了仿冒的KINGSTON内存,其使用的是三星的原厂内存进行仿冒的:

  不过假冒内存条的识别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注意在PCB板上印有的SUNSAMG的字样(由于工艺问题造假者还不太容易将其去掉):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看产品是否具有代理商提供的防伪标签,并且可以拨打防伪电话辨别真伪。

当你拿到一条内存的时候,能看出它的容量吗?虽然我们可以把它插到机器上测试出来,但对于一个内行人来说,看一眼就能知道内存条的大小显然是有意义的,并且并不难做到。
通过查验内存颗粒的型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内存的容量。虽然目前生产内存条的厂商有许多,但能生产内存颗粒、并且能够占领市场的厂家相对来说就不多了,国内市场上主流内存条所用的内存颗粒,主要是一些国际性的大厂所生产。

  下面就以几个大厂的内存颗粒编码规则为例来说明内存容量的辨识方法。
三星内存颗粒
目前使用三星的内存颗粒来生产内存条的厂家非常多,在市场上有很高的占有率。由于其产品线庞大,所以三星内存颗粒的命名规则非常复杂。三星内存颗粒的型号采用一个16位数字编码命名的。这其中用户更关心的是内存容量和工作速率的识别,所以我们重点介绍这两部分的含义。
编码规则:K 4 X X X X X X X X - X X X X X
主要含义:
第1位--芯片功能K,代表是内存芯片。
第2位--芯片类型4,代表DRAM。v  第3位--芯片的更进一步的类型说明,S代表SDRAM、H代表DDR、G代表SGRAM。
第4、5位--容量和刷新速率,容量相同的内存采用不同的刷新速率,也会使用不同的编号。64、62、63、65、66、67、6A代表64Mbit的容量;28、27、2A代表128Mbit的容量;56、55、57、5A代表256Mbit的容量;51代表512Mbit的容量。
第6、7位--数据线引脚个数,08代表8位数据;16代表16位数据;32代表32位数据;64代表64位数据。
第11位--连线“-”。
第14、15位--芯片的速率,如60为6ns;70为 7ns;7B为7.5ns (CL=3);7C为7.5ns (CL=2) ;80为 8ns;10 为10ns (66MHz)。
知道了内存颗粒编码主要数位的含义,拿到一个内存条后就非常容易计算出它的容量。例如一条三星DDR内存,使用18片SAMSUNG K4H280838B-TCB0颗粒封装。颗粒编号第4、5位“28”代表该颗粒是128Mbits,第6、7位“08”代表该颗粒是8位数据带宽,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出该内存条的容量是128Mbits(兆数位) × 16片/8bits=256MB(兆字节)。
注:“bit”为“数位”,“B”即字节“byte”,一个字节为8位则计算时除以8。关于内存容量的计算,文中所举的例子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非ECC内存,每8片8位数据宽度的颗粒就可以组成一条内存;另一种ECC内存,在每64位数据之后,还增加了8位的ECC校验码。通过校验码,可以检测出内存数据中的两位错误,纠正一位错误。所以在实际计算容量的过程中,不计算校验位,具有ECC功能的18片颗粒的内存条实际容量按16乘。在购买时也可以据此判定18片或者9片内存颗粒贴片的内存条是ECC内存。
Micron内存颗粒
Micron(美光)内存颗粒的容量辨识相对于三星来说简单许多。下面就以MT48LC16M8A2TG-75这个编号来说明美光内存的编码规则。
含义:
MT--Micron的厂商名称。
48--内存的类型。48代表SDRAM;46 代表DDR。
LC--供电电压。LC代表3V;C 代表5V;V 代表2.5V。
16M8--内存颗粒容量为128Mbits,计算方法是:16M(地址)×8位数据宽度。
A2--内存内核版本号。
TG--封装方式,TG即TSOP封装。
-75--内存工作速率,-75即133MHz;-65即150MHz。
实例:一条Micron DDR内存条,采用18片编号为MT46V32M4-75的颗粒制造。该内存支持ECC功能。所以每个Bank是奇数片内存颗粒。
其容量计算为:容量32M ×4bit ×16 片/ 8=256MB(兆字节)。
西门子内存颗粒
目前国内市场上西门子的子公司Infineon生产的内存颗粒只有两种容量:容量为128Mbits的颗粒和容量为256Mbits的颗粒。编号中详细列出了其内存的容量、数据宽度。Infineon的内存队列组织管理模式都是每个颗粒由4个Bank组成。所以其内存颗粒型号比较少,辨别也是最容易的。
HYB39S128400即128MB/ 4bits,“128”标识的是该颗粒的容量,后三位标识的是该内存数据宽度。其它也是如此,如:HYB39S128800即128MB/8bits;HYB39S128160即128MB/16bits;HYB39S256800即256MB/8bits。
Infineon内存颗粒工作速率的表示方法是在其型号最后加一短线,然后标上工作速率。
-7.5--表示该内存的工作频率是133MHz;
-8--表示该内存的工作频率是100MHz。
例如:
1条Kingston的内存条,采用16片Infineon的HYB39S128400-7.5的内存颗粒生产。其容量计算为: 128Mbits(兆数位)×16片/8=256MB(兆字节)。
1条Ramaxel的内存条,采用8片Infineon的HYB39S128800-7.5的内存颗粒生产。其容量计算为: 128Mbits(兆数位) × 8 片/8=128MB(兆字节)。
  Kingmax内存颗粒
Kingmax内存都是采用TinyBGA封装(Tiny ball grid array)。并且该封装模式是专利产品,所以我们看到采用Kingmax颗粒制作的内存条全是该厂自己生产。Kingmax内存颗粒有两种容量:64Mbits和128Mbits。在此可以将每种容量系列的内存颗粒型号列表出来。
容量备注:
KSVA44T4A0A--64Mbits,16M地址空间 × 4位数据宽度;
KSV884T4A0A--64Mbits,8M地址空间 × 8位数据宽度;
KSV244T4XXX--128Mbits,32M地址空间 × 4位数据宽度;
KSV684T4XXX--128Mbits,16M地址空间 × 8位数据宽度;
KSV864T4XXX--128Mbits,8M 地址空间 × 16位数据宽度。
Kingmax内存的工作速率有四种状态,是在型号后用短线符号隔开标识内存的工作速率:
-7A--PC133 /CL=2;
-7--PC133 /CL=3;
-8A--PC100/ CL=2;
-8--PC100 /CL=3。
例如一条Kingmax内存条,采用16片KSV884T4A0A-7A 的内存颗粒制造,其容量计算为: 64Mbits(兆数位)×16片/8=128MB(兆字节)。

8位颗粒
28822BT   16M*8
56822BT   32M*8
12822BT   64M*8
510838C   64M*8
1g822BT   128M*8

16位颗粒
281622BT   8M*16
561622BT  16M*16
121622BT  32M*16
511622BT  32M*16

-7   266M
-6   333M
-J   333M
-5   400M
-D43  400M
-4   400M  (显卡专用)

网友:
坐到沙发了,好贴大家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