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7-07-09):
今天收到一台清华同方整机,故障是不上电,测开机电路电压紫线只有4V,PSON只有3.3V,开机线从8702出来的。查线路找不到头绪,不在意间碰了一下开机针,上电了!关机测,电压这时又有5V了,试了N次都能开机了!把电源拔掉后,过了一会,插上电,晕又不开了,这时电压又只有4V。3.3V,发现电压慢慢的往上升,只要PSON上的电压达到4V就可以触发了!不知道是那里除了问题

网友:
你是把主板拆下来试机还是在整机上?电源换过没有?

网友:
查ATX 9PIN到PS-ON直间的电路!

网友:
拆下来了!电源也换过了!电源拆下来PS电压5V,很正常,上板就4V,。然后慢慢上升

网友:
有电容坏的,查5VSB电路.

网友:
等明天查一下哈!谢谢各位!修好发帖给大家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电解电容有漏电

网友:
修好了!是IO的问题!换IO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