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显示器聚焦不好。

楼主(2007-07-09):
有一台海尔显示器(与KTC7002DF的电路相同),出现水平方向聚焦不好。左右两边不能兼顾,左边调清晰了,右边就模糊了,反之右边调清晰了,左边就模糊了(在800*600的分辨率下打开Excel,观察发现从左边到F列清晰,从G列开始到右边模糊),检查动态聚焦电路中的元件都是正常的。怀疑动态聚焦电路中的变压器T901有问题,重新绕后,还是那样的。我以前遇到的动态聚焦电路出问题现象都四周与中间不能兼顾,可是这是左右不能兼顾,代换高压包也无效,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故障的,有的话请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有点难,试对调一下高压线。

网友:
聚焦线没有错的,我曾调了试过,但是无效。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实在没办法换个彩管试试.
   我也想知道原因.修好回个帖.

网友:
昨晚把EPROM数据重写、换G1、G2的滤波电容,还是无效。

网友:
显象管可能有问题,内部的结构出现位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