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7-07-09):
现在的网卡的价格很便宜。有时集成在主板上的网卡坏了,一般也懒得修,大多人也是买块8139独立网卡插上完事。但是以维修的精神来说,这是不行的。看完本人的维修过程,大家也说下自己的独立网卡维修经验吧。
今天看着桌上一大堆的网卡觉得很烦,想想里面还有几张不好的,反正无聊就拿出来练练手吧
一块是TP-Link的,标识为:Model:TF-3239D Rev:1.2。故障现象:进到系统里检测不到硬件。加焊8139D芯片,没有作用。检测各处有正常的供电。基本上怀疑两点:晶振或是主芯片坏。于是换了晶振,上机测试,能正常工作了。
另一块是杂牌刀版(小卡)8139D网卡,板上无标识。故障现象:进到系统里有提示:检测到新硬件,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就算你给安上个8139的驱动,也不能正常工作。拿出网卡仔细看,觉得8139芯片的焊脚好象有虚焊,重新加焊,上机再测试,正常使用。
还有一张是Topstar(顶星) TE-100TXE Rev 1.3。故障现象为:插上此卡后,不能进入系统,有时会自动重启。处理:一时无头绪,认为主芯片坏,于是该卡上的晶振换到了上面的Tp-link的网卡上了。
大家各述已见吧。
自动重启

网友:
修是能修,但测试要费时费力啊,现在工包网卡也就十来元,个人感觉网卡没有维修价值,当然如果有时候没事干修修也不是不可

网友:
我有30几块待修,谁来介绍下经验 咋修

网友:
网卡上面没什么啊.就是一个芯片.一个晶阵啊.其他没什么东西了。我看看.管子查查问题不出这就是那个了。主芯片也很好焊.

网友:
其实有时搞搞这种东东也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求知欲,证明自己能修好而已。从经济角度来看,确实没什么价值。不过我也是见到坏的东东就想搞一搞,比如MOUSE、KEYBOARD之类的,结果就是自己的这些好的垃圾越来越多,送人都没人要,可自己还是乐此不疲,无它,爱好而已。

网友:
维修人就是这样,乐在其中

网友:
网卡我也修过,换了个二极管OK了,我觉得干维修的求的就是修好了东西的时候那种感觉(地球人都知道),我还修了两个打印口的手柄,呵呵,用起感觉都比买的那个好。

网友A:
不知道哪有视频的教程

网友:
独立网卡结构简单,坏的也多,能修好,也值5~10块钱啊

网友:
虽然价值不高,但是我们想要的就是那个过程还有那个最后成功的成就感。

网友:
没修过。主要太便宜了。

网友:
呵呵,晚上又修好两块网卡,看来以我现在的水平也只能够修修网卡了。
也说一下维修的经过吧,修网卡纯粹是给自己锻练一下修理的思路。
一块是杂牌刀版(小卡)8139C网卡,板上无标识。故障现象:进到系统里检测不到硬件。照昨天的经验,换晶振。上机检测到新硬件,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拿出再加焊8139芯片并且擦拭金手指再上机测试,不再提示安装驱动。打开浏览器无法打开页面(无数据流量),怀疑数据泵有问题,可是不同的网卡用的数据泵都不一样,当作虚焊来处理,加焊数据泵焊脚,顺便把插口的焊脚也加焊了,这回再上机测试正常了。
另一块就是昨天的Topstar(顶星) TE-100TXE Rev 1.3了。再重复一下故障现象为:插上此卡后,不能进入系统,有时会自动重启。结论:主芯片坏,于是该卡上的晶振换到了另一张Tp-link的网卡上了。现在是无晶振且主芯片坏,正好今天从电脑公司拿回几块坏的主板有板载网卡,从A板拆了晶振,B板拆下Rtl8100B芯片,这可是主板上用的芯片,不过应该是通用的,驱动都一样通用啊。焊上晶振和8100芯片,顺便也加焊了数据泵和插口焊脚,上机一次性通过。
由于第二次处理网卡,有一点小小经验了。瑞昱公司的8139和8100系列是通用的。具体为什么也不清楚,应该都是低端的产品。
[
]

网友:
精神可佳,练练手是可以的。

网友:
哎,没办法了,水平臭,只能对付下烂网卡了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修主板还缺很多设备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07-07-21):
有机会自己试试,我也有20多块坏的网卡

网友:
一般独立的网卡上,在离插口近的地方都会有一块长方形黑色的集成块吧,这个就是数据泵了。有的是贴片的,但大多数还是DIP封闭的。
主板上集成的网卡,那么主板上也有,具体什么位置就没准了。反正看个头吧。

网友:
没啥必要修拉 现在网卡便宜的很
修不如换个新的用用拉 个人意见 个人意见
大家都来说说

网友:
虽然网卡便宜
不过没事的时候修一修也无所谓的了
有成就感

网友:
有时要工作用,用新网卡也不乐意,特别是多台机器,要用多块网卡的时候。
修好有价值

网友(2007-11-18):
问题多的没话说!!!

电脑才安装的系统,我去上网,为什么打开一个网业就在这里不动了,好像是死机了,可是在重启之后,在去上为什么还是这样啦???
有谁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网友(2008-01-24):
其实有时搞搞这种东东也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求知欲,证明自己能修好而已。从经济角度来看,确实没什么价值。

同意六楼,

我们这边遇到的客户就是这个样子,在保的板载网卡坏,跑一趟维修站要50块路费,加块网卡也就三十,并且马上能用,所以一般客户都选择加网卡。。

网友:
有些網卡~是高價位的!~ 外觀就是~一張網卡有 2個 RJ45 以上的網路埠~尤其是4個的!~

一般來說多是用在 ~server上~ 或高價位的設備上!~

所以~修網卡!~還是有價值的!~雖然!~會用到這些高價位網卡的user不多!~

网友:
对于新手关键在于成功后的喜悦

网友(2008-03-01):
动手精神不错,但从经济角度说价值不大,单纯换晶振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故障现象:进到系统里有提示:检测到新硬件,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就算你给安上个8139的驱动,也不能正常工作。重新加焊8139芯片的焊脚也不能正常使用,最后拆了一个断板上的8139换上后才恢复正常使用的

网友:
维修重在乐趣, 修好后成就感十足, 支持LZ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