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成显卡花屏的问题。

楼主(2007-07-10):
先说明一下本人基本上菜鸟一个,有说错的还请见谅
昨天从朋友那里拿回一块板子,是845的杂牌的迷你atx的,集成显卡,不带AGP槽,使用的时候一开机就花屏,有时不能点亮,后来拿回家把主板上的除cpu供电两组的唯一两个场管换了,或是叫VMOS管,我也不知道场管跟vmos管有什么不同,但是还是花屏,测内存供电2.5V正常。后来复位一下就好了,不花了。连续重启几次也没问题,以为好了,可是后来重新接上又试还是花屏,可是复位一下就又好了,而且连续复位几次也不花屏,实在没办法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我先谢谢大家了。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A:
解
看看你的显卡什么型号, 网上下个这种型号的驱动~!
我也有这种情况,换个驱动就好啦。
845GL的板子吗,应该不带独立的吧。 查下三基色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
换了两条kiongmax的内存,测试两天,没有花屏的现象了,可能是我想的太复杂了。呵呵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

网友:
根据你的情况,应换电容.

网友:
集成 显卡花屏的问题一般先考虑内存部分的问题,既然内存供电正常可以先换内存试试,一般来说都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集成显卡会调用内存作为显存的所以要想一下换内存~!~!~!

网友:
北桥空焊你点开机的时候用手压住北桥每次都不花的话就可以判断为北桥空焊.

网友:
北桥空焊或心片有问题!显卡的显示心片有问题

网友:
显卡上面的叫作颗粒啊,大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