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PE 原装主板跑E8\E9是哪里问题?

楼主(2007-07-10):
intel 845PE 原装主板跑E8\E9是哪里问题?
主板
Intel

网友:
刷BIOS就OK

网友:
刷BIOS就OK~!~!~!~!~

网友:
下载的BIOS都是可执行文件,用编程器涮不了.

网友:
BIOS坏了,去INTEL网站下载BIOS文件,修改后刷新就OK
http://www.biosrepair.com/intel/pic110.htm

网友:
shua bios jiu ke yi le

网友(2007-08-19):
谢谢.回复.在网上没找到跟主板一样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