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845GL主板进不了系统后黑屏

楼主(2007-07-10):
技加845GL主板进到登陆界面鼠标移动很慢,过一会就黑屏了,安全模式就不会。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大部分应该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A:
楼主,这类问题你应该按照“先软后硬”的原则来排除,你还是先查清楚吧。
昨晚我在检测一块坏的独立网卡,插到主板上后故障现象也跟你的情况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类问题你应该按照“先软后硬”的原则来排除,你还是先查清楚吧。
昨晚我在检测一块坏的独立网卡,插到主板上后故障现象也跟你的情况相似

前不久,我也遇到个独立网卡故障导致进桌面就黑屏的大众主板.

网友:
我自己的PCI的PC3000卡坏了后进系统后就卡得动不了的.而且进不了DOS做GHOST,所以说外设有问题也会影响到系统

网友:
呵呵,,,原来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2008-02-17):
网卡当机我也遇到过还有跟奇怪的  内寸导致 进系统停在光标的地方一闪一闪的地方就进不去了 后来换了内存就好了  还有GHOST的时候 很慢  以为硬盘 换了后还是一样  换内存就 OK了

网友:
小意思,显卡接触不良或损坏就是这样的,重点就是显卡,因为进入XP前后系统提供的分辨率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