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KDA3I 橙3.3v短路

楼主(2007-07-10):
RT
二级挡阻值有18欧,
但是主板能触发,自带珍断显示FF
测了一下BIOS的21脚有0。1V电压,7、8、25、24脚有3。3V电压
其他无电压,
拆了网卡芯片,无用啊
芯片
iOS
主板

网友:
查查NB和AGP供电的场管和1117,如果都没事的话,八成桥挂了。

网友:
这片是南北桥合在一起的

网友(2007-12-20):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子,刚开始还能触发,后来不能了,跑线发现有个ATTP1,拆除,直接3,6短接,也不行,发现83627的72,73无电平变化了,原来还有的,怪,再查南桥工作电压都正常,强行触发,显示FF,感觉搞不下去了

网友(2008-03-21):
橙3.3v短路
用3.3V直接供电,只有桥芯片发热。是不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