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7-10):
打算买个能做BGA和加焊CPU座的热风枪,(底部加热材料另外找).不知道这个预算够不够?
希望大侠能推荐个好用又实惠的
cpu

网友:
找修手机用的热风枪,象斯登利,还有美国的牌子,带数显的,这个价格也够了,让再带个做BGA的专用风口。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9889148a1d4b.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d1e6775d638a4.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0011e47db54d.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afebe5c88ea5.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om_item_detail=true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om_item_detail=true
[
]

网友:
偶找了个坏的,不知能不能修啊

网友:
就用850不行吗?

网友:
有什么不可以吗?用细炉呢》
??

网友:
850的做BGA不好用,风量太小了,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
我看好人多就用锡炉在换而已

网友:
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的比较少,又没做过BGA,不知道什么样的好用。
不知道各位做BGA用什么风枪呢?

网友:
用850做,板容易变色,板容易变形,用8205或者说用8305的要很久,不变色,板也不容易变形,最好的是用像电吹风的形状的热风枪,效果是850和8205或者说是8305二者的结合,风量适中,而且温度也合适,用的是进口的牌子,忘了是什么形号了?

网友:
把我给的链接仔细看一下,多数是象电吹风的的那种。

网友:
谢谢张老,我慢慢看...

网友:
象电吹风的的那种 我看了下,美国CT那个好象比较好,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呢
直接固定在下面吹,还是要手拿着,一直旋转?

网友:
上面呢,还要不要用热风枪加热

网友:
终于看的到附件了。。嘿嘿

网友:
那个所谓美国CT牌子我仔细研究了下,绝对是国产货,估计是在美国注册了一下而已。
它的产品非常繁杂,我估计都是找别的小厂代工的,性价比倒是可以,有用过CT产品的报道一下。

网友(2007-08-09):
进来看看,左看看,右看看,原来在谈论风枪,我正想买呢

网友:
有使用方法吗?我想了解一下